一块捷波p4xfb主板热插拔网卡后屏幕变花

楼主(2008-11-03):
跑码显示2526

网友:
是集成的显卡还是独立的、
是独立的话换个内存试下
集成的那可能北桥挂了

网友:
独立的显卡,跑码是2526阿好像内存过了把会不会南桥挂了

网友:
更换显卡没有?如更换了故障依旧,那么就是SB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