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 ADP3421 通病问题

楼主(2008-11-03):
我从其它板上找一个ADP3421焊上去,报0175
没过多久,又开机掉电.请问题是什么问题?难道要找个全新ADP3421焊上去.
好像每次加热一下ADP3421附近.就可以开机报0175
掉电
通病

网友:
把3421和3410给换了,再解一下0175就可以了

网友:
3421和3410 我是从其它板上找的.第一次换3410,可以开机,没过多久又一样了.

网友:
第二次换3421 ,可以开机,没过多久又一样了.两次都是报0175

网友:
LZ,用风枪吹下3421和3410
但要记住,用全新3421和3410,用烙铁慢慢焊!!

网友:
换了全新3421和3410,故障还是一样.真晕!!!!!
哪里还有问题?
怎么检测?

网友:
焊上去,不能用风强吹,只能用烙铁啦

网友:
风枪吹很容易吹坏片子吧。??好像有很多本本。的芯片很弱。

网友:
我是用烙铁焊上去的,拖锡

网友:
风枪可以吹,温度调到300度,慢吹就行。

网友:
0175可能是密码报错吧,换下I/O吧!

网友:
你这种情况必须换新的3421及3410,再刷0175,否则掉电再次报0175,我以前解决0175报错都换新3421就不会翻修了

网友:
0175,用解密狗或刷密码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