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AGP槽处的一个AMS 1505CMA管可用哪种代?

楼主(2008-11-03):
华硕P4B533AGP槽处的一个AMS 1505CMA管可用哪种代?
在几块坏的显卡上发现有外型同它差不多的IRU1150   和APL1581 不知它们是不是同一系列元件?

网友:
随便找个管带一下试试不就行了
没事烧不了东西的

网友(2008-12-08):
apm2064n有些这板用它的

网友(2009-01-19):
我这有一块华硕P4B533内存不过

内存供电有AMS1505,4500M,RT9173这些芯片,现在量的内存供电只有1。6V,那个大大的AMS1505好像是内存主供电管,我用贵网坛子里的人说的把4500M的1脚和5678脚相连也没有用,不知怎么修,就是没有好的配件换,要不用替换法应该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