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模糊

楼主(2008-11-03):
显示器开始是非常模糊,简直是看不到什么东西,后来是把高压波拿下来后又上上去,结果把模糊的问题是解决啦,后来就是出现水波,水波好后又模糊啦,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不懂你要问啥问题.

网友:
还真看不明白也 ...

网友:
其实就是很模糊的感觉,把模糊的问题解决后,有很大的水波纹,把水波纹解决后又变成原来的样子啦,是不是显象管老化了啊

网友:
聚焦调不了吗?随开机时间是否会慢慢好转呢?如果随着开机时间的长短而慢慢变清楚的话,那就是有聚焦漏电,如果不是,那就要看看是否高压包坏了!

网友:
如果高压包没坏的话是不是显象管老化了呢,如果更换显象管的话是不是随便搞台同样大小的显象管就可以换呢

网友:
先把管座换了

网友:
先谢谢你们,我去换下高压包再看看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了  几个你说的有水纹的问题    都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你要是搞好了的话说一声哈   谢谢

网友:
显像管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2008-12-10):
已经好啦,谢谢你们,是管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