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7 不通电

楼主(2008-11-03):
接了2台飞利浦107S67的显示器,都是不通电,保险断了,已经换掉了1507,开关管,和一个从300V经一个47K电阻,一个
二极管
到开关管D极中的那个二极管.......但还是没输出电压,下面应该怎么查???还请修过类似故障的高手们多多指教一下!!!本人新手,电路知识不多
显示器

网友:
光耦坏了。没保护了

网友:
找专业的师傅修吧,不会太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