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主板的复位问题!!!!!

楼主(2008-11-03):
一款INTEL865主板,CPU复位电压是1.24V不知是否高了?但是主板能亮,安装系统好死机.
我以前测其他的865主板的CPU的复位电压是0.97.  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865复位电压应该是正常的,死机问题还是看看cpu周围的电容有没有坏的,内存和agp供电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