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0 128M64bit严重花屏维修过程

楼主(2008-11-03):
客户送修一七彩虹5200 128M 64bit的显卡,开机屏幕严重花屏并一亮一暗,凭经验分析GPU虚焊或寻坏的几率比较大,补焊GPU后无效果,后经测供电电压发现GPU供电偏低,显存供电无,拆下检测,量得gpu供电管其中一个击穿换掉2014N,显存供电管正常,更换后还是无果,继续测电压发现,显存供电管2014n漏极电压为5.1V正常源极无输出电压,栅极无控制电压,初步断定电源管理芯片APW7060勋坏,更换后期待的结果出现,经测试一切正常,交差收钱  --OK!   该显卡供电电路采用APW7060管理芯片,点击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ANPEC/APW7060.html为该显卡电源部分原理图PDF,希望对您们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ANPEC/APW7060.html补充一下点击该网址查看质料

网友:
不错,是个不好经验呀,但是我修的卡就怎么从来没有遇到过电压不正常的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