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脚内存供电芯片烧残,剩余型号如下.

楼主(2008-11-03):
左上角,不知道是A P,还是PD合在一起的一个标志后面是4600
第二排
类似03S1F或者是D3S1F

网友:
左上角应该是AP合在一起的符号吧.

网友:
以经在里面听说有4600这个芯片了,8脚的.
我想应该就是全称了.
换了几个都不行,内存供不上电,最后换了个9202,内存供电1.93,还不够2.5V
结果是CPU可以工作了,内存报警.
将9202一脚最低电压2.59V连至1脚对面,可以过内存了.
但是走数会显示C2,然后再跑数.有点不正常
我试了,点亮重起都正常,就给别人了
别人拿回去装,进系统蓝屏,后来连进BIOS都死机,
我也试了,进系统蓝屏,DOS一屏死机,半屏死机,但是重启几次又消失了.
装系统,第一次是无法解压7ZIP声卡AC97的,第二次正常解压成功.
但是两次都是在最后一次进入系统的时候重启了一下,然后才非正常进入桌面的.

网友:
后来人家又拿回去,竟在发现死机后点不亮了?奇怪.
在这里从来没有点不亮的情况.
最多就是开机死了两三次.

网友:
有可能是他内存有问题吧.
还是芯片飞线和原型号之间存在差距.

网友:
没有搞清楚原型号,采用飞线的办法是不妥的。

网友:
后来我发现,有一种4500的IC

原型号应该就是4600吧。。第一行的,没有烧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是一个八爪三级管,可以用IOR系列的三级管带换或者用俩个二级管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我用IOR 239H代成功了

谢谢

网友:
4600ASUS专用内存保险而已,飞线直连OK~

网友:
ASUS一般有用4500,拉线的话有时会不稳定,4500可以用2030代替,可以互替的

网友(2009-03-27):
那个直连可能的确不太稳定,有时在CMOS那里就死机了。但是拿来两次都是亮的,他们说点不亮,第一次是寻个短路线断了,第二次说不亮拿又又是亮的,后来那人换主板了,也没拿来退。

网友:
学习了,好像4600华擎的板子上用过

网友(2009-09-11):
1/5678短接
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