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的线怎么焊接啊?

楼主(2008-11-03):
如题,
手机
上的耳机。因为是防拉断的耳机内部有一些非金属的编织物电烙铁一接触就变黑炭化了,怎么也不上锡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不?
电烙铁

网友:
不是啊我的烙铁上挂锡都已经成水滴状了!

网友:
只是线那头不挂锡!音频头的位置已经挂锡了!用刀刮了刮线,上了点松香,还是不上锡!郁闷那!
应该是我的技术的问题!方法应该就是这样了!

网友:
上一点焊锡膏的话,应该很容易上锡的.

网友:
多放点松香或泡在松香里上锡 。我以前修过很多耳机。都是这样上锡的很好用

网友:
在松香里上锡是个好办法!佩服!多谢!

网友A:
那个线外面有一层绝缘休,好像我看过一篇文张说是用一种药:好像是啊斯P林的和松香一起用,就很容易上锡了。具体是不是啊斯P林,我不太记得了,总之我看见过。

网友:
用锡多烫点时间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是防拉断的尼龙线吧?小剪子剪掉,然后将要上锡的线头沾松香,用融化的焊锡浸透线头,应该就可以了,因为里面是漆包线高温下融化,焊锡就上到线头上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