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冠代工17寸显示器不定时出先行缩故障

楼主(2008-11-03):
机器开机过十来分钟后会出现屏幕收缩闪动的故障,更换过二次电源管和滤波电容无效,后测出现故障时行激励输出电压会跳动,换行场IC STV9118及定时电容电阻和PLL滤波电容后故障有所减轻,行收缩仍会偶尔出现,但闪动幅度没那么大,现在已没有头绪了,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跟我 转帖的打洞才是硬道理 一个问题

网友:
出现问题的时候检查一下行管和行幅管的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主电压正常。查二次电源稳压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