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顺序

楼主(2008-11-03):
共同分享!
我看了一下里面的文件是个文档,大家看看 在下载吧    木风
主板维修资料

1、目检:
1)PCB线路开路、短路   Printed Circuit Board, 印刷电路板
2)芯片假焊,电容爆裂
3)插槽倒位短路。
4)针帽跳线
2、插上电源短路触发(不通电)解决方案:
1)CMOS电池电压是否够
2)32.768晶体是否起振
3)CMOS针帽
4)ATX的5VSB到南桥后为3.3V
5)POWER  SW够3.5—5V电平.
6)POWER ON线路
7)74HCT系列门控芯片
8)I/O芯片
9)南桥或ICH坏   ICH(Input/Output Controller Hub,输入/输出控制中心)
10)正负12V正负5V、3.3V的基本电压对地短路
3、插上负载测量电压(电压修复):
1)VCORE,有双杠波,(稳压IC、稳压管)    Vcore voltage:CPU 核心电压。
2)VTT(1.5V)
3)VDD(2.5V)   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Vdd指负向电源电压
4)VREF(1V)   电平(Vref),
5)VCC(早期为5V)    一般Vcc指正向的电源电压, 在三极管中,VCC是集电极C的对地电压,而VBB是基极B的对地电压。
6)VCC(3.3V)
7)AGP4X(1.5V)
8)DIMM(3.3V\\2.5V)
9)810以上芯片组(3.3V\\1.8V\\0.9V)
4、时钟修复:
1)供电电压3.3V\\2.5V(P4\\K7只有3.3V)
2)14.318M晶体是否起振
3)时钟发生器
4)北桥或GMCH坏(反馈时钟)  GMCH (Graphics & Memory Controller Hub,图形与内存控制中心) 芯片
5)586级供电为3.5V
5、复位修复:
1)PG信号3.5—5V电平
2)74HCT系列门控芯片(复位发生器)
3)南桥或ICH
4)北桥或GMCH
5)清CMOS
6、插CPU执行第一个周期,CPU选中BIOS的CS#信号;无片选,不开机(数码跑00、FF)修复:
1)CPU座上的字节允许信号线BE
2)PG信号线、BRDY信号
3)INIT初始化信号
4)INTR、NMI   INTR:转换结束输出信号,低电平有效。
5)CPU插槽接触不良
6)CPU周边供电电路
7)南、北桥坏
7、测量BIOS上的使能信号(OE#),脉冲波形;跑FF、00、F0、C0不开机的修复:
1)BIOS物理损坏或CMOS周边电路
2)BIOS资料坏
3)BIOS引脚线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执行POST自检,进入内存,不开机,数码跑C0、E0、D1、D0、FF、OO:
1)BIOS总线
2)CPU局部总线A、D线有无开路、短路
3)PCI总线
4)ISA总线
5)显(D1)时,COM口的控制芯片坏或32.768晶体坏.
9、插内存,跑C1、C6、D3、D4为不读内存:
1)内存插槽接触不良
2)供电DIMM3.3V
3)内存时钟
4)MA、MD、RAS、CAS
5)BIOS
6)F244、F245
7)I/O芯片
8)CPU的A、D线
9)北桥(GMCH)坏
10)CPU插槽接触不良
11)分频坏
10、执行POST自检:跑2A、26、0B、0D、25、C3、ED、DB、D7、D8、D9、27、B1、05、07、ED、快显示了,但不显示的修复:
1)BIOS坏
2)北桥、GMCH坏
3)南桥、ICH坏
4)F244、F245(缓冲器)
5)分频器坏
6)74系列门控芯片坏
7)I/O坏
8)CPU的D线高阻
9)CACHE坏(586)
注:跑ED90%是BIOS出错;跑C3为BIOS电路或I/O或南桥坏。修复后跑2A、0B、0D、26表示即将显示或显示,跑31已显示。
11、插显卡应该显示但不显示,跑31---85:
内置显卡不显示:
1)供电2.5V(一般在输出接口上)
2)VGA时钟(北桥时钟)
3)行、场波形
4)北桥或GMCH坏
PCI显卡不显示:
1)BIOS
2)FRAME、C/BE、
3)时钟信号
4)插槽接触不良
5)REQ
6)分频器坏
AGP不显示:
1)AGP插槽接触不良
2)供电电压(3.3---1.5V)
3)时钟、复位
4)REQ
5)分频器坏
12、开机死机:
1)BIOS出错
2)CPU频率出错
3)内存K数出错
4)F244、F245
5)分频器坏
13、键盘失效:
1)供电
2)KBCLK、KBDATA
3)I/O芯片坏
4)F244、开路、短路
14、运行CMOS设置程序:
设置后不显示:
1)VCORE、稳压IC坏
2)74HCT门控
3)分频器
4)南桥
设置后不保存:
1)CMOS电池
2)32.768晶体是否起振
3)CMOS针帽
4)I/O芯片
5)南桥或ICH
6)5VSB和CMOS电池是否送到南桥
15、显示出错跑41:
1)BIOS
2)南桥
16、不读A:
1)ISA槽B6、B11、B12、B22、B26、B27
2)I/O芯片的时钟
3)FDC接口
4)F32门控芯片
5)CPU的A线
6)南桥或ICH
7)BIOS设置
17、不进C:
1)BIOS磁盘自举功能
2)ISA槽IRQ14、IRQ15、D6、D7
3)IDE接口
4)南桥或ICH坏
5)清CMOS
6)BIOS程序

18、COM口不能用:
1)COM电压(正负12V、5V)
2)ISA的B24、B25
3)COM口引脚到(75185、75232、6571)
4)I/O
5)南桥工ICH
19、不能打印:
1)ISA槽上B21、B23
2)LPT接口
3)I/O
4)南桥或ICH
5)排容漏电
20、关不了系统:
5VSB低阻或对地短路。
POWER  ON低阻或对地短路。
74系列门控芯片坏。
I/O芯片坏。
南桥或ICH坏。

网友(2011-11-08):
貌似很不错 收藏了先

网友:
没什么用吧,路过看了,就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