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 FM111AA主板驱动求助

楼主(2008-11-03):
今天给一台富士通迷你主机装系统,everest查了一下,主板名称FUJITSU FM111AA,主板芯片组        Intel Morgan Hill i865GV,主板型号叫KSG12(REV1.1),百度了一下,是技嘉OEM,重装系统后鼠标不定时卡一下,比较闹心,怀疑是驱动问题,可找不到,谁能提供一下参考意见?

以排除其他元件问题,只剩下主板了,测PS2口供电正常,各关键测试点都正常,晕

网友:
是光电鼠标吗?有些必须用深色的桌面做反光面。

网友:
换了好几个鼠标了,都不行,都有些卡,内存、CPU占用率在卡的时候也没有上升,风扇也检查过了,无异常。

网友:
还是搞不定,客户在别处也搞不定。把他机器给收了,有空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