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主板,PG 内核 RST CLK都正常...跑00

楼主(2008-11-03):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给点思路!!  谢谢..

1  845G主板,PG 内核 RST CLK都正常...跑00  触发后CPU能发热
换过IO 刷过BIOS 摘过网卡,COM口,  按过SB NB CPU座  都毫无反应...
请给点维修思路

2 845G主板正常跑码到FF结素  但是集成显卡无显示  需要外加PCI的显卡才能显示 (无AGP)
刷过BIOS  换过IO 压过桥..   请问可能是NB坏吗?

请前辈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有没有复位啊,如果电压一切正常,不跑码,可能北桥鸟了啊。

网友:
这样问题 我也经常遇到 全板电压都正常 复位都正常 就是跑00 因为设备有限不能换桥 一直很郁闷 一般都是先刷bios 之后就是全板上只要能找到的配件IC都换也不行 郁闷现在我店里最少还有5-6块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
查一下CPU座有没有空焊。。。。。。我有一主板也是这样装上CPU风扇就就是跑00 ,放平不装风扇就可以运行,用手压CPU座不行,我吹过座,用上几小时有不行啦。

网友:
2.......可能是NB坏.

网友:
继续请教..............

网友:
量AD线确定是哪个元件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