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1-03):
杂牌MP4白屏怎样检查。。。。

网友:
看一下电脑能找到固件吗?如果有很有可能是屏坏掉了~~

网友:
白屏如果可以听歌,链接电脑,就可能是屏的问题,排线虚焊,排线上电容虚焊失效等。不能链接电脑就可能是固件或者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