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换高压板

楼主(2008-11-03):
一T22机子  暗屏测高压板供电  和ON/OFF无电压   我一朋友 说换过屏线应  用一二天又坏了  ,
拿我这儿。  我从1632   22PIN接16V    屏供电上接3V 直接换高压板   好了   ,原高压板没注意
保存。   用二天又暗屏了    测高压板供电  和ON/OFF正常    换高压板   不亮   外接结灯管不亮       不知道怎么回事  ? 是 屏供电上接3V 当ON/OFF不合适 ?  还是高压板质量不行  ?请教师指点   谢谢

网友:
先检查下你屏的灯管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在动手检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还有就是休眠开关也要重点检查,从1632的22脚接电源不是很合适的,我一般接pwm的上管,如果22脚串联一个10欧的电阻,不要到时候搞得过来的时候还上电,回去的时候都不能上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