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图像设置不保存

楼主(2008-11-03):
一杂牌彩显显示器图像设置不保存,如水平位置是67,偏右,调成45正常。运行全屏游戏后,回到桌面又变回67的位置。
大家帮 出出主意~~

网友:
1:没正常退出
2:查一下2408 或  2416   及其供电电容 等

网友:
是24C08吧,我没有编程器怎么办

网友:
当eePROM处在写保护状态时,只能读取,也就无法修改参数。

网友:
eePROM第7脚无论是接地还是不接地都一 样,不接地有5V电压

网友:
编程器又不贵 还是买一个吧!经常会用到

网友:
运行全屏游戏后?把刷新率调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