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 BOIS片选讯号和一杂牌主板bios

楼主(2008-11-03):
1:麻烦问一下 BOIS片选讯号 是bios哪一脚 应该是多少伏是正常的 有人知道吗
2:有一些杂牌主板bios坏了网上找不到bios官网也不提供下载 并且找了一些同型号但不同品牌的主板bios刷上还是不好用 你们都是怎么解决得
谢谢

网友A:
29系列的是23脚  49系列的是29脚  片选脚的电压是低--高--低的跳变 (说错了请指教.....)
杂牌板的BIOS很麻烦的...  只能平时自己收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9系列的是23脚  49系列的是29脚  片选脚的电压是低--高--低的跳变 (说错了请指教.....)
杂牌板的BIOS很麻烦的...  只能平时自己收集了.....

ISA构架的是22脚,lpc构架的23脚也可以看成是片选,具体脚位应根据型号的的PDF才精准,楼上的哥们别把问题说复杂了,杂牌主板找不到BIOS,我主要找南北桥和IO相同,内存槽和PCI插槽数量相同,声网卡芯片一样的更好,刷上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学到野了,多谢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