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沙沙的响时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03):
我的舅舅有一台LG710F的显示器开机显示正常,但是机子里面发出沙沙的响声,很大的声音,有点像什么东西漏气似的,看到别人的帖子说是高压嘴打火,但是也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也没什么气味。显像管漏气应该不大可能吧,听表妹说一直都是这样用的,由于没有时间就没有拆开机壳看,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大概出在什么地方,改天有时间的时候再去弄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打火的现象比较多,是高压帽老化,灰尘多造成的。也可能是高压包漏气造成的。

网友:
高压帽漏高压.这应该是个小问题.送到专业维修点去处理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电源或行输出的高频啸叫?

网友:
把刷新频率调低一点看还有没有

网友:
请问长风版主,如果是高压嘴漏,怎么处理呢?

网友:
要看声音从哪里出,1)高压包2)高压嘴3)开关电源,其他部位较少。如果是沙沙音,用时间较长的高压包内部少量匝间放电会出沙沙音,高压嘴放电不同于沙沙声,开关电源也不太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