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不通电

楼主(2008-11-03):
现有一台IBM R60,是联想代供的产品,其故障原因:插电源指示灯无显示,明显不通电;开不了机。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谢了
开不了机

网友:
厉害,这样也有会有人帮你?你起码要提供一些具体的情况才行吧

网友:
拜托楼主先测完各路电压再来研究,知道楼主想走捷径,可是不行啊,这个不是通病,每台情况不一样的

网友:
要是你这样描述一下,哪位老师可以说出具体的故障点,那他绝对是神仙。

网友:
我测了,主板电源入口处:4435B芯片 一端有电压,另没电压。其它的芯片没电压

网友(2009-04-03):
现在我也遇到一台一摸一样的问题R60I,换了联想芯片还是一样的
正在维修中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喔!看连接G极前的电阻有没挂!用一根线把4435B芯片两侧连一块就OK了,不通就让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