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CPU电压出不来

楼主(2008-11-03):
T43CPU电压出不来,其他各电压均正常,CPU电压不出,ADP3205换过2个,ADP3419也换过,电感,滤波电容换过,确定CPU座无空焊,PMH4的振荡电容换过,且波形正常,各MOS管测试无发现问题,ADP3205的22脚供电3。3V正常,18脚VCORE_ON 3.3V正常,9脚VREF 1.7V正常,11,12,13脚电压与好板对照过正常,15脚-CLK_ENABLE一直为3.3V,17脚VR_PWRGD为0V,14脚VTT_PWRG也一直为低电平,ADP3205周围的电阻测量过没有偏大的,小电容基本都换了,ADP3419的升压电容,升压2级管用风枪换过之后接CPU假负载试机出现过一次1.2V电压,正常应该接假负载为1.7V,后装CPU试机测就没了电压,再用假负载试也没有了电压,这个故障听说很多人都没修出来的,不知有哪位高手修出来的,可否共享下,现在已经没有了思路了,各位可否抛砖引玉,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14,17这两脚的电压对吗,。。。。。。。。。。。。。

网友:
14脚VTT_PWRG也一直为低电平???是不是我看错了?

网友:
看看vid数值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17脚VR_PWRGD在CPU电压正常后才会有3V输出,14脚VTT_PWRG也是一样CPU电压正常后才有3V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D可以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测下ADP3205的PIN40、PIN 1  这两个脚的电压、波形,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前面的控制部分不正常!!

网友:
换CPU 坐   有可能坏了

本本波 -3 根本没见过这个座子脱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试1脚电压为0V,40脚电压为0.2V,均无波形,你所说的前面的控制部分除了18脚VCORE_ON 外,还有1脚的PSI么?

网友:
我印像中应该和这两个脚有关,等晚上有时间了,我找图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敬候佳音,望能一起探讨!

网友:
考虑一下,TB和PMH4

网友:
VTTPWRG为低应该是不对的。在时序上,Vcore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供电,VTTPWRG是1845的PWRG,它作为输入信号应该是先供到3205的。

网友:
T43的供电芯片是3205A  好像跟3205有点区别的吧   我换的时候都是找一样的换的 还有就是看17脚到南桥的线路又没开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无边兄,你好,我之前也以为VTTPWRG是由1845的PWRG送出,为止我特意将好板上的该信号直接接地,发现CPU电压照出,我另外又做了一试验,将CPU的反馈电阻断开,故意让CPU电压不出来,得出的结果是VTTPWRG却为0V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本本波,我看看!

网友:
PMH4的上电复位信号SWPWRG正常没有?外接的那个电容不行复位会不正常的,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量了到17脚到南桥的线路没有开路,ADP3205A也换了一个,不过很感谢提供新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电容重新换了一个,没好,但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
我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1845产生供电后,会发出一个信号VTTPWRG 给ADP3205   也就是说,3205是高电平的时候,才会产生CPU电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就是想不通,1845 都产生电压了,VTTPWRG为什么没有高电平     我准备换南桥了,.  你搞好了,和我说一下,我换了,我会在这里讲的

网友:
我遇见这样的问题。加焊过3205出现的,我又时候甚至怀疑做显卡以后北桥空焊,说 不上。意志放着没有时间搞,有空的话大家一起 研究探讨一下

网友:
看来很多人都遇到过该问题呀,还是个不解之迷呀,楼上两位,有空一起讨论下!我觉得故障应该不在CPU电源管理这一块了!视野要放大点看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今天天把北桥给重新做了,好了。不解?或许是做显卡的时候把北桥脱含了吧。我 这机器南桥也做了,打胶的东西真几把麻烦

网友:
终于有结果了! 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天啊,总算有一个朋友修好了, 明天我也试下下,  我要是做好了,也告诉你们

网友:
回复 网友H:

呵呵,不错,谢啦,帮了不少人呀,明天试下

网友:
晕,看来还是VTT_PWRG信号的问题,CPU电源管理只有这个信号送到了北桥

网友:
-CLK_ENABLE这信号应该是低电平才对~~~~(IBM是低电平)有3.3V不对

网友:
是北桥把vtt_pwrg拿低了吧..vtt_pwrg为低电平个人认为跟1540.3205.和北桥有关..
CLK_ENABLE这信号应该是低电平.今天测了T40的是低电平..T43的没测不太清楚..

网友:
这样的探索题材一定要帮助顶一下,等待各位有好的结果

网友:
17脚VR_PWRGD在CPU电压没到,CPU不工作,重点检查下IBM 芯片

网友:
"14脚VTT_PWRG也一直为低电平"

请断开与1845的连接,看VTT_PWRG是否出高电平。

可以证明是CPU 电路有问题,3205内部拉低保护。

有示波器可以量一下开机瞬间是否有波形跳动,量电感靠近MOS管的一头。
谢谢

网友(2008-12-16):
怎么??真有这么巧的事,我前天也有片T43P板到我这修的同样VTT_PWRG是个低电平 请问下大家,最后是不是北桥空焊的问题呢?加焊可以好吗?

网友(2009-04-09):
少了一主1。0V 的电压吧  要不就是线短了   你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