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高了什么原因!

楼主(2008-11-04):
一块七喜U8799的板子CPU供电为1.8V正常为1.75V,CPU供电过高,而且供电的一只电感温度较高,但能开机,能正常运行系统,电源管为55N03LTA电源管理为RT9602和RT9241B。请问师傅们这是什么坏了,谢谢!

网友:
高一点正常的。查一下管理芯片PDF。看各脚工作正常不。如不正常则更换

网友:
修板不用脑,只是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