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H4不出给1631启动电压,但热风枪吹就好

楼主(2008-11-04):
PMH4不出给1631 VCC5B-ON的启动电压,但热风枪对着PMH4吹一会儿温度到一定程度就好,43脚就出3.3的控制电压了。
现象很奇怪,是做完显卡BGA(做了两次,第一次使用热风枪吹着补焊,结果一周后显卡还是花,再吹后彻底失败,后用BGA焊台解决)后出现的,刚开始是接上电源,待机电流只有0.01A,测量后就是PMH4没有出1631需要的控制电压信号,其余电压正常,需要过个十几分钟,就上电,控制电压自然也出现了。拔掉电源立即插上又没有控制电压了,需要再等十几分钟。
更换PMH4后,等待的方法也不是十分管用了,偶然发现热风枪吹过PMH4,H8芯片一带后就立即出现待机电流(自然是控制电压产生了),现在状态是每次只要用热风枪吹PMH4到一定温度(已经烫手)就能开机,拔掉电源再插上又不行。再次更换PMH4后故障依旧,但现象越来越严重。
感觉应该不是PMH4的问题,应该是PMH4没有正常工作,哪个原件需要高温才会恢复正常值,查了资料,应该有振荡电路,不知道是否由此引起,今天太晚了,明天白天换相应电阻电容再试试。。
在此也请高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线路板的问题.你看下有没有掉点或BGA焊盘不良...

网友:
顺便请楼主帮个忙,测下你T40上L9和L11对地电阻是多少(黑表笔接地)谢谢.

网友:
今天搞定了,一颗电阻酿成的大麻烦,VCC3SW一路电压进不去了,换掉就OK,记得好像是R249,阻值100K,拿下来后就直接断掉了一半。

网友:
电阻阻值容易变大! 温度高了阻值变小, 就启动了,电容好象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