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反了74门..........

楼主(2008-11-04):
一杰微主板跑FFFF,判断是74门故障,由于晚上焊接时大意将焊反了,(1脚焊到8脚 2脚。。。。。)。重换了一个74门,现在是上不了电。CMOS跳线,晶振电压,开机针电压均正常。请教下这样会坏哪部分啊?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74门正负供电端一般在对角线,接反了只有把供电拉坏,检查供电。

网友:
估计后级还有被烧掉的!!!看74门电路的供电端往哪儿去的,查一下!!!

网友:
74门电路一般是复位电路上的,查一下复位线路

网友:
测一下南桥旁边的电容,看南桥有没有挂

网友:
我是新手跑了一天了还没跑出复位电路到SB的电路,现在开机就跑FFFF

网友:
先测电压看全总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故障已修复,换了74门电路。焊反了74门没有损坏供电电路。原来我后换的一个74门也是坏的。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