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rt彩显有光栅,有屏显,无图像

楼主(2008-11-04):
彩显有光栅,有屏显,无图像,检测clp电压0,6.明显偏低.lm1279n已更换,不能解决.clp电压由两路控制,一路由高压包经三极管,另一路由cpu经另一三极管.三极管以及电容,电阻,检测不坏.各位老大支一下着吧.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你换了一个rgb放大器,要检查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元器件,还要检查芯片的供电。找图检查不难办。

网友:
补充:1)检查8v供电2)检查视频输入信号,如存在,再检查osd信号pin1/19/20, 3)j检查周边相关电路元器件。

网友:
谢谢,1279电压只有11脚不正常,加电微调加速极,见光栅,按菜单键,出现屏显,对比度,亮度可调,就不出图象.我在去检测一番.回来向大哥汇报.

网友:
修好了,多谢 热爱人民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