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A2000的机子,最近突然喇叭破声,插耳机也是这 ...
一台华硕A2000的机子,最近突然喇叭破声,插耳机也是这样,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楼主(2008-11-04):
一台华硕A2000的机子,最近突然喇叭破声,插耳机也是这样,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华硕

网友:
首先排除系统故障,然后检查声卡芯片输出是否已经发破声。
最后检查声卡功放电路。

网友:
换功放芯片吧。!!!!!!

网友:
恩,试试看更换功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