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R290刮纸

楼主(2008-11-04):
EPSON R290 经常出现刮纸现象,就好像位置低似的,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290横轴左侧有个白色卡子特别容易在运输中脱开,造成横轴下移,打印时喷头比正常情况降低了,能勉强进行打印,特别容易刮纸角,蹭脏画面,要拆开机器,把那个卡子复位,恢复横轴正常高度才行.

网友:
不是经常刮。是偶尔出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