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6940cfe故障

楼主(2008-11-04):
一台联想昭阳6940cfe,能开机,本来硬盘坏了,现在把硬盘拆了,自检到鼠标安装成功后就不动了,按F2进不去BIOS,期间电脑没有死机,安Ctrl+Alt+Del可以重新启动,启动后还是停在启动画面下不去。
CPU=Intel Mobile Pentium III Processor 650Mhz
640K system Ram Passed
63M Extend RAM Passed
0256K Cache SRAM Passed
system BIOS shadowed
Video BIOS shadowed
UMB Upper Limit segment address:E9DE
Mouse initialized

Press <F2>to enter SETUP
开机就显示到这里不下去了,另外主板上有三组跳线,会不会是跳线问题,没有跳线说明书,随便跳了下没用。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不行就重刷BIOS吧,昭阳69,80系列用的是大众A430/A450的主板。

网友:
同意楼上的思路,做法>>>>

网友:
看了下主板是A450的,找不到下载BIOS的地方,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如果要刷bios的话,是不是要把bios芯片从主板上焊下来,拿到编程器上刷啊。我拆开看了下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是A450的

网友:
69系列太爱坏BIOS了,见了就先刷BIOS再考虑其他能省不少事

网友:
不接 键盘,鼠标,硬盘,有可能触摸鼠标有冲突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重新刷了BIOS后好了,就是联想的开机画面没有了,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这个BIOS在哪里下载的啊?我手上正好有这样一台机器!

网友:
我也有该型号的机器,求FIC A450 BIOS

我也有该型号的机器,求FIC A450  BIOS   先拜谢了
as_guowei@163.com

网友:
加QQ,我发给你,注明450bios,一般晚上在线。349822462

网友(2008-12-18):
网上找到的69系列的跳线。整理了一下:
Jumper Settings
This section provides a jumper setting lists of configuring the notebook. The jumper switches are near the memory socket. To
access the jumper switches, you may refer to section 2.3.3 for procedures on how to access memory socket.
For CPU with SpeedStep (Geyserville) technology
        Pos#1        Pos#2        Pos#3        Pos#4        Pos#5        Pos#6
PIII 600 / 500MHz
SW4        On        On        On        On        Off        On
SW5        Off        On        Off        Off
PIII 650 / 500MHz
SW4        On        On        On        On        Off        On
SW5        Off        On        Off        Off
For CPU without SpeedStep (Geyserville) technology
        Pos#1        Pos#2        Pos#3        Pos#4        Pos#5        Pos#6
PIII 450MHz
SW4        On        Off        Off        Off        Off        Off
SW5        On        On        On        Off
PIII 500MHz
SW4        On        Off        Off        Off        Off        Off
SW5        On        On        On        Off
Celeron 450MHz
SW4        On        Off        Off        Off        Off        Off
SW5        On        On        On        Off
Celeron 500MHz
SW4        On        Off        Off        Off        Off        Off
SW5        On        On        On        Off
CPU Core Voltage Jumper Setting
Low Voltage
High Voltage        SW5-#1
SW4-#2        SW5-#2
SW4-#3        SW5-#3
SW4-#4        SW5-#4
SW4-#5        SW4-#1
SW4-#6
0.00v        Off        Off        Off        Off        On
1.30v        On        Off        Off        Off        On
1.35v        Off        On        Off        Off        On
1.40v        On        On        Off        Off        On
1.45v        Off        Off        On        Off        On
1.50v        On        Off        On        Off        On
1.55v        Off        On        On        Off        On
1.60v        On        On        On        Off        On
1.65v        Off        Off        Off        On        On
1.70v        On        Off        Off        On        On
1.75v        Off        On        Off        On        On
1.80v        On        On        Off        On        On
1.85v        Off        Off        On        On        On
1.90v        On        Off        On        On        On
1.95v        Off        On        On        On        On
2.00v        On        On        On        On        On
Vcore_det Jumper Setting (SW6)
Sw6        Pos#3
FC-PGA Processor        On
Micro-PGA2 Processor        Off
Logo Selection Setting (SW6)
Logo Selection        Pos#1        Pos#2
No Logo        Off        Off
Reserved        On        Off
Reserved        Off        On
Reserved        On        On
BIOS Selection Setting (SW6)
Machine model        Pos#3
A430        On
A450        Off
Keyboard Type Selection Setting (SW6)
Keyboard Type        Pos#4        Pos#5
US        Off        Off
Japan        On        Off
Reserved        Off        On
UK        On        On
Password Override (CMOS/RTC Data) Jumper Setting (SW6)
Before doing password override, take off AC adapter and battery first.
SW6        Pos#6
RTC Battery Normal        Off
Clear (RTC) DATA        On
Password Override ( CMOS / RTC Data ) Jumper Setting ( SW5 )
Before doing password override, take off AC adapter and battery first.
Password Override        Pos#4
Password Normal        Off
Clear Password        On
Main Board ID Select ( SW5 )
Main Board ID        Pos#5        Pos#6
PCMCIA USE INTA#        Off        Off
RESERVE        Off        On
PCMCIA USE INTB#        On        Off
RESERVE        On        On
CD-ROM Master / Slave Select ( SW5 )
CD-ROM        Pos #7
RESERVE        Off
RESERVE        On
i Pos # 8 is N/A Pin for reserve

WORD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