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BG-72 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8-11-04):
诊断卡FFFF
能关机开机,复位灯长亮
请各位师傅指点,
本人初试主板维修

网友:
没过CPU,你查一下CPU周边电路!

网友:
上电后查PCI 14脚电压3.48V
CPU假负载核心电压1.73V
接下来还要查什么

网友:
通电后查PCI 14脚电压3.48V
DDR内存槽A7脚2.46V
集成显卡无插槽
接下来查什么

网友:
复位针电压;

查PCI A15 电压是否正常,按复位时是否有跳变;

CPU有无复位?

网友:
复位针电压;一脚3.48.一脚是0.可能是接地脚

查PCI A15 电压是0V,按复位时肯定没跳变;

CPU无复位

然后呢,请指教

网友:
复位针一脚接地
另一针测得3.3V电压
跑线路到南桥FW82801DB旁边的一个472排阻.电压3.49V.排阻另外4脚中,至少有一路进了南桥.

网友:
q复位我是没修好过几台的。。喑喑  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失败的第一次发言.只好去请维修店人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供电查完了就查时钟啊  几大时钟对不对   CPU    0。2V-0。5V     PCI1。65V  bios 1.65V  内存啊   内存上的系统管理总线啊
2:查各个测试点    确定是没主复位 还是CPU没有  或者是  局部没复位

网友:
CPU座虚焊,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复位灯常亮应该是整板没复位了。
没复位主要就是南桥电压啊,北桥边上的电感或MOS管的电压啊。然后就是时钟。
i/o, 南桥。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只能这么修。
有图纸的话看i/o有没有3.3Vpowergood出来,没有的话查电源PS_POWERgood有没有进去。进去的话就是 i/o坏了。
具体其他的复位看线路图追3.3Vpowergood到哪里,一直往下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