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串口 和台式机串口硬盘供电是不是一样

楼主(2008-11-04):
笔记本硬盘串口 和台式机串口硬盘供电是不是一样?
前几天有客户拿一笔记本来让装系统,笔记本没有光驱  我有伤不能干活 我老婆把笔记本硬盘拆掉看是串口的 问我怎么弄 我说挂在台式机串口上装,结果是台式机认不到硬盘,现在笔记本也认不到硬盘了。

网友:
是一样的我用过

网友:
一样的,我也试过了,笔记本硬盘可以在台式机主板上的串口上直接用,没问题

网友:
呵呵,,,那就是中奖了呗!!!

网友:
我也认为一样 接口和台式机完全一样 怎么会出问题呢?可能是我赶得巧  刚好硬盘坏

还有一个现在接上台式机没有感觉硬盘转动,记得串口硬盘用镊子短接哪2个脚 硬盘会转 前提是硬盘是好的  有知道的吗?

网友:
以前也犹豫过不过一咬牙试了发现没事

网友:
插在台试机上要用转接头啊。。且用转接头时注意它的正反面。否则插发了有时会把硬盘烧了。。

网友:
搞不懂你说的转接头 主板带串口还用转接头?

网友:
确定的告诉你。可以正常使用。
和台式机硬盘不同的是:12v是空脚的,只有5v接入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