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到windows欢迎的时候总出现文件丢失

楼主(2008-11-04):
师傅们好啊,

本人是维修菜鸟.请教一下,

一台845集成主板,赛扬1.7CPU.迈拓硬盘.  故障现象是 自检完毕,启动到windows欢迎界面,还没有看到欢迎界面的时候,三行英文, "说dll文件找不到,系统核心文件没有.无法启动."

装光驱,但是进不去PE,也是提示什么系统核心找不到,NT无法启动,只能大概的翻译.

后来直接使用光盘上的 手动ghost. 文件倒是复制完了.  从硬盘启动还是提示那三行英文,重新启动的话, 开始ghost的安装过程,安装完毕后 重新启动还是到欢迎界面的时候,没有看到欢迎界面,只是出现 中文 "系统文件.system32/pci.sys丢失,请修复".

后来bios清零了,换了块儿希捷硬盘,接上去...结果还是出现 "系统文件 system32/pci.sys丢失".

想请教师傅们是哪的故障.

网友:
检测硬件是出问题了!换个系统看看!每个硬件遂一排除!这个问题论坛很多回复了!
自己去找找看!

网友:
硬盘或内存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已经换过了,肯定内存问题,在老机器上很常见的。

网友:
把主板拆出来点

以前修过此类故障,最后发现竟是机箱PCI口的挡板与声卡芯片附近的走线相刮掉漆短路所致。。

网友:
硬盘换过 那就是内存 或网卡 内存可能性最大

网友:
90%是内存问题,其实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
内存吧。可以考虑一下数据线,或者光驱跟硬盘的跳线是否冲突。

网友:
我是到过是内存问题

我是到过是内存问题,楼主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