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2545CTS 是什么元件阿

楼主(2008-11-04):
是精英p4vxasd2主板上的阿,好像是下管,是吗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MBR2545CTS是二极管

网友:
可用90N03\\06N03LA可以代换

网友:
是两个集成一起的二极管,不可用场管代。封装形式是下面两个脚是正极,上为负极。下面两个脚是接地用的。像这种供电形式,一般用的IC是7500B配合一个N型和一个P型三极管来推动上管的

网友:
到底可以替代吗请教啊

网友:
在cpu主供电中可以用普通的n沟道的场管代替的

网友:
这样啊谢谢了呵呵

网友:
三楼的正解,不可用mos管替代。

网友:
那用什么代换啊谁知道

网友:
二极管就用二极管代换,电源里有。

网友:
我正为这个件发愁呢

看起来好像是个场管可是正如5#所说的下面两个腿是接地的。我昨天还在板卡区发起请教。我侧的下面两个腿阻值是0.是导通的。奇怪的是板子还能照常点亮,而且还能进系统  郁闷啊 。我今天上午:我还在闷着头考虑这个问题呢  我拍了照请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管啊

网友:
板子是P4VXAD           REV:1.0

网友:
看了你的图才知道,这个是2机管

网友:
高恢复稳压管
其他板上找下二脚都对址的 换。

网友:
这个管的阻值要在焊完降温后再测。不然老短路。

网友:
你修好了了吗那板子

网友:
那用什么元器件代换啊

网友:
没人知道啊是吗哎

王大修 -10 上面不是说了,是二极管,用二极管代换!

网友:
在ATX电源路去拆····

网友:
我去找找啊好像没的电源里面

网友:
在显示器上说是复合管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