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有时开机亮度正常,有时开机亮度微暗

楼主(2008-11-04):
东芝m100有时开机亮度正常,有时开机亮度微暗
屏微暗时两个调节的按钮调节功能相反,调节后还不正常,还是比正常的亮度暗
请问这应该是那里的问题啊 ?

网友:
把那个调节的线不接..

网友:
不进系统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有没有更换过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灯管,排线,东芝控制软件 全部要检查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学习了 请高手解惑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等待解答~~~~~~~~~~~!

网友:
屏是原来的吗? 和Dell换屏后一个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