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5DF显示器行抖动问题

楼主(2008-11-04):
一台三星755DF显示器接集成显卡出现行抖动,是那种忽大忽小的抖动,但接到独立显卡的机子上就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
能确定是显示器问题吗.多换几台主机试一下.看故障现象是否有变化.

网友:
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因为用在集成显卡的机子上马上就出现行抖动,今天接到PCI-E独显机子上也出现行抖动,但接到AGP独显上就很稳定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是你的主板的问题呢?要不就把主板上的隼成显卡取掉用独立的吧!

网友:
显示器上有个自动调整的按钮试试,有时候显示器会因对不同分辨率调节迟钝,行场失去跟踪出现抖动或屏幕偏移等现象,都可通过这个按钮(auto)调节。试试看吧。

网友:
此机一接到集成显卡上就出现水平方向收缩抖动(包括电脑开机启动直至进入桌面),但是接到另一台AGP独显的机子就一切正常,再次请教各位大侠是何原因,注:高压包已换过但还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