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卸载硬盘里面的"联想硬盘保护系统"!!!

楼主(2008-11-04):
我用的是联想的主机```每次开机的时候都提示一个"联想硬盘保护系统"让你选择装或者不装``很是烦人``我想把它卸载了``可是用了很多软件``低格``DM分区都试过``就是删除不了```请高手帮帮忙解决下```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硬盘

网友:
先弄清楚保护是在硬盘里还是在主板BIOS ROM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再来确定解决办法.

网友:
能不能两个方面都帮忙解决下??也就是如果是在硬盘里面该杂卸载```如果在BIOS里面如何卸载???多谢```

网友:
既然低格都搞了不行
估计就是在BIOS里了
看看主板是谁代工的什么型号
找同型号的原厂BIOS刷了
但是开机肯定没有联想的字了

网友:
好像是联想慧盾 这个保护还是在硬盘的 解决办法很多 上网找解决的方法很麻烦 我用软件解决过 不过呢里面的数据全部丢失 后来我就是问联想售后 只需要按哪个键?就可以呼出联想慧盾 呵呵 反正下次需要的时候再拿起电话打800 810 8888 工程师会告诉你怎么办的

网友:
先把~~隐藏的分区删掉~~再重分区~~

网友:
mhdd 输入nhpa,释放隐藏分区。
在erase,重新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工具,联想慧盾卸载很简单的!很快的!哦不对,你的是新的保护系统,卸起来蛮慢的。就是回复不能+附件!不然直接发上来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e%3D1&frombbs=1
进我刚发的帖子,工具发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