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CON 15A寸液晶

楼主(2008-11-04):
bios坏通电橙色灯常亮,黑屏。换上正常bios后亮屏显示无信号。信号线确认正常。插上显示正常的电脑还是提示无信号。请专家、高手指教。

网友A:
不太懂 根据你说的情况 我认为液晶屏驱动板 高压板 灯管都正常  我解决的方法  首先确定BIOS 是不是MCU正确 ?再就是换台主机再试 我遇到多台液晶显示器挑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 根据你说的情况 我认为液晶屏驱动板 高压板 灯管都正常  我解决的方法  首先确定BIOS 是不是MCU正确 ?再就是换台主机再试 我遇到多台液晶显示器挑主机

对的,很多的显示器和显卡会不匹配,而且楼主所说的情况太简单了,至少要说一下什么机型什么品牌

网友:
谢谢楼上关注,bios既是MCU。有两台一样的显示器。坏的一台黑屏,常亮橙色灯。把好那台的MCU换上后屏能点亮了。但无论有无插主机都显示无信号。

网友:
楼主所说的情况感觉驱动板还是有问题,维修中经常遇到不插VGA线正常,插上就无显示,也有的情况是MCU程序版本不对

网友:
最好还是要检查一下驱动板电路,顺便看一下MCU有无虚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24CXX系列的ROM的问题

网友:
你个是程序你要确定无误,你再看一下VGA线是不是行场断了

网友:
是不是VGA输入线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