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东西

楼主(2008-11-04):
大家好!谁见过这东西,怎么用,是接硬盘的。是从一台主机上拆下的。图:

网友:
没有见过 接硬盘它能干什么??估计可能是当硬盘用的,里面存了个什么小程序 插在主板的硬盘接口上 应该是工控用的

网友:
感觉某种转换板,这图片也忒大了

网友:
电子硬盘,
老式的PC3000, 810版,就采用的是类似于这个的东西。

移动收费平台,也采用的是这个东西的

网友:
这是硬盘多系统硬件控制卡,可以物理上隔离分区,用在税控机器上较多。

网友:
硬盘转换用的,很少见到

网友:
不知道啊,到底是什么东东 :)

网友:
这是硬盘多系统硬件控制卡,可以物理上隔离分区,用在税控机器上较多。

这个答案是对的.我后来发现是这样的系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