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管烫手

楼主(2008-11-04):
107S5,黑屏,7615(2SJ512)不用10几秒就烫手,发现行管7605(BU2527AF)坏,换后基本正常能显示,屏幕垂直方向有水波样流动,同时有滋滋声,7605过热.请教是什么原因?行频低了?

网友:
第一,你就该想到是高压包。

网友:
包坏了显示器还能正常显示?

网友:
逆程电容检查了吗????

网友:
电源滤波  电压高低  先查一下啊       行频低会有叫声 或 包坏也有可能会有叫声

网友:
检查推动电阻是否有问题了.如正常.代换高压包.

网友:
逆程电容没查,电源滤波是 好的,回头去查一下推动电阻和逆程电容.

谢谢版主和各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
先查各极滤波电容..

网友:
包有各种坏法,再说你的那屏上显示不是也不对吗?不过二次电源有问题屏上也会出现你那现象的。 如果行管的温升较快的话还是代换一下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