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楼主(2008-11-04):
技嘉主板 GA-8I915PL-G (Rev 2.x)时时跑C1。有时用力按南桥可跑26..请问这是何问题啊?

网友:

技嘉主板 GA-8I915PL-G (Rev 2.x)时时跑C1。有时用力按南桥可跑26..
插PCI-E显卡时时跑C1,插PCI显卡可跑步26有显示,请问是南桥坏吗?

网友:
技嘉板我修过,好多各电压都正常,一般都是刷BIOS可以解决,不然NB出问题,要做加焊或做BGA

网友:
技嘉主板 GA-8I915PL-G   插12V闪一下..不跑...但查12V不短路..请问这是何问题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明显是南桥虚焊了......加热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