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主板的内存供电高达2.4V

楼主(2008-11-04):
主板不开机,诊断卡不跑码,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内存的供电达2.4V,电感上测得,供电的那对管子的控制级电压来自RT9214,上管的D级电压来自4500,电压是5v,,rt9214换过无效,4500也没有短路,不知是什么原因?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谢谢

网友:
有的内存可以跳线切换电压,1.8V和2.4V  是不是跳线到了2.4V那里了呀

网友:
测一下内存供电点三极管,一般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管子当然没有问题,侧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