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松下SF -T1 笔记本插硬盘跑 28 在线等

楼主(2008-11-04):
一台松下笔记本  插硬盘跑28   不插硬盘能亮机 南桥,硬盘,排线,换过了 还是没有搞定
还有就是发现一个问题   在插硬盘的情况下硬盘排线接口的5V供电和硬盘排线接口的1 2 3 针相连   这3针不插硬盘的时候是3.3V 插硬盘的时候就变成5V了  和时钟芯片的外围电阻相连。插硬盘的时候时钟芯片有点烫手 跑28 把这3跟线断开插硬盘就能亮机。。。。。。。。。。。时钟芯片也换过了  外围电阻都正常。  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您用的是什么硬盘?什么接口? 1.8寸还是2.5寸??

网友:
2.5的硬盘    我以前听说过松下有一款机器必须得用原装硬盘  才能亮机。  但是这个笔记本据客户说   以前用的好好的   还有就是   我测了硬盘也没问题啊  还是搞不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听说过松下有一款机器必须得用原装硬盘  才能亮机。

这个说法没有听到过。主板上硬盘接口的阻值测过没有?您把硬盘的信息提供一下,是SATA还是PATA接口的?

网友:
P3的机器 IDE接口    我现在越来越怀疑这个机器就是那个得用原装硬盘才能亮机的机器了   谁知道怎么样能破解。听

网友:
不好意思!帮不上忙了!我没搞过这种机器!!

网友:
难道就没有人遇过这个机器吗 ?  期待中!!!!

网友:
你换硬盘试了没
别是接口短路

网友:
8楼的所说的割线难道要把硬盘排线123针割掉  ?? 割掉确实能亮 但是就硬盘就没时钟了  硬盘不认  还是不行呀 。。。   谁知道怎么解决一下

网友:
这个机起的原来的硬盘是不是3.3V的啊,以前有遇到过,需要跳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