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tx电源故障,请经常修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2008-11-04):
这个电源,上个月还能凑合着用,就是要反复的开机,才能启动。现在变成开机后,电源灯一闪就熄,无法启动,反复开机也没有用。打开电源,看不到电容有明显顶泡的。不接负载,把绿、黑线短接,电源可以启动,用数字表测量。输入有点偏高,
黄线12v   显示 13.6v     +5v显示5.8v  -12v显示-12.6v  3.3v显示3.7v
不知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地方需要检测?本人很动手很弱,开关管,整流桥等电子设备,怎么去测量它们的好坏?要不要从电路里拆下来检测。

网友:
你的问题着重检查二次整流部分。
有关元器件测量,上新手区看看吧。

ps:别以为不愿意回答。我干电子快十年了,刚到基地的时候几乎也看遍了新手区的帖子。能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