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显卡开机显示器绿灯亮,图像很暗几乎看不见,这是显 ...
有块显卡开机显示器绿灯亮,图像很暗几乎看不见,这是显卡哪里坏了

楼主(2008-11-04):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有块铭瑄7300 256的显卡,开机,显示器绿灯亮灯管亮,不仔细看以为是黑屏不显示呢,其实是有显示只不过图像暗的快看不见了,这是什么故障啊,怎么修,等待中!
显卡
黑屏

网友:
我这也有好几片这样的,郁闷啊,希望哪位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这种问题遇见过一次 加焊GPU后 就坏了

网友:
刷bios 看有没掉件 加热GPU

网友:
参考下这个贴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3115-1-1.html

网友:
谢谢有心人的支持,问题显卡待修中

网友:
感觉应该是换过74HC125类的原件
我认为换过像74HC125类的原件如果不管用,应该是GPU的问题,可能虚焊可能损坏

网友:
我觉得遇见这样的问题先试下DVI头看能不能正常显示,然后再进一步往下修

网友:
加焊 GPU 无效果 刷BIOS 无效果,怎么办敬请各位大师指点啊!我这今天又来了同样问题的显卡,小影霸8500GT 512的

网友(2008-12-10):
已经给那块显卡下了死亡判决书,进垃圾桶了!呵呵

网友:
找一下有一个亮控电阻有可能开路了,不行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