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O2主板上CPU自动段电保护

楼主(2008-11-04):
MS-71O2主板,754架构,主板没发现烧伤,段线现象,测量主板各元件没发现短路,特别是CPU上下管,现象是上CPU就段电保护,不上可以点量,电源IC被焊过,型号是ISL6569CB不是知道是不是原装的,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CPU三相供电管用万用表量,看有没有潜在烧坏。

网友:
不插12V看看能不能过
估计是12V补充供电这块的问题

网友:
很典型的CPU这一路短路,重点检查那几个管子和电源IC

网友:
重点检查CPU供电电路的电源IC和MOS管

网友:
有可能系电源管理IC有问题

网友:
我都说了上下管肯定没问题,

网友:
查一下CPU底座,可能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