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着数显恒温鼓风干燥箱的,请教一下经验

楼主(2008-11-04):
刚买了101-0数显恒温干燥箱,想问下干燥一块主板要等多长时间,开什么温度来干燥主板合适?请用过的指教一下

网友:
好象要10个小时左右, 想想电费都划不来?

网友:
我是用它做笔记本主板和XBOX360主板干燥,10小时的电费不算什么,又不是最大功率工作的

网友:
我自己用消毒柜做了一个,总共花费180块钱。板面温度恒定80度。一根功率300W的石英管发热,算了一下,一天大概要1度电就足够了。
-------------------------------------------------------------------------------------------------------------------------------------------------------

原来消毒柜还有这样的用法啊

网友:
做的板都值钱,不敢用DIY的来处理,免得后果严重

网友:
那干燥一块板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