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开机掉电!!(高手请进)

楼主(2008-11-04):
富士通笔记本开机进系统约5分钟就掉电,有时能摘开机,有是要断下电,检测过CPU风扇都没的问题的,比知道底是怎么会是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描述的什么啊一点也不清楚错别字还很多

网友:
要么就是散热不好,要么就是哪个电压芯片不稳。如果是散热不好的话你可以对比装风扇跟不装风扇,看看坚持的时间是不是一样长就可以判定到底是电压问题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昨天与点急,没有叙述清楚,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电源芯片不良3205的换了后就好了。多谢楼上的了哈!!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故障啊,我都没有看明白,你先话理明白了,在说可以吗?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怎么发现是电源芯片不良3205的?

网友:
测是很不容易测出来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换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09-04-05):
查电流,电流不强(小于0.5A)多半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