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得带着RESET针才能开机

楼主(2008-11-04):
宇擎845PE短接开关针不启动。头一次碰到这个毛病,得短接开关针后,在连着重启键的一根针才能启动,启动后就正常,换了LVC06A门电路就正常了,用LVC14A代换可以,用LVC07A代换就和有故障时一样,2块板子都这样

网友:
:D

学习了...不过,这种开机电路还是接触的少

网友:
我想可能是地脚有问题了吧、
长见显卡上风扇你转有12V但是没地脚的
你用线把开机脚对地短路下看看能不能开机啊?
我只是这么想,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别笑话

网友:
不是接地脚的问题,即使接到RESET也不是它的接地脚

网友:
检查检查看看开关键附近的电阻之类的小东西。
上次我修过一块类似故障的主板,把附近的一个不正常电阻换了就OK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