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显示器行场都窄

楼主(2008-11-04):
无信号时是蓝色的屏,中间那些线是图像,清问高手这样故障从哪里查起呀

网友:
开机还没有屏显菜单。。

网友:
检查电压正常吗???????????

网友:
升压电路应该是没升压,电源输出56V,行管集电极是58V,升压电路量了没问题啊

网友:
明明就是没生压吗 升压电路是受到电路控制的啊 查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仔细测量整机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版主一到,什么问题都好解决,版主是长城电脑客服中心的啊,哈哈,我是长城电脑专卖店,卖这么多我记得就返过一个光驱,一个硬盘,一个被雷打坏的主板,质量很好的

网友:
查一下二次的电源管S极接的电阻吧,1.2欧两个并联。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
B+电压都不正常  先修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光无图像显示  先修有图像显示再说行场幅吧!

网友:
检一下枕形调整管那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