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axtor硬盘错刷固件如何修复,请同行指教

楼主(2008-11-04):
新买了pc3000要求用maxtor硬盘,看了说明要刷固件,刷了以后就敲盘了。
硬盘是maxtor    120G的并口的code:YAR41BWO
                                                            N.G.G.D
                                                  SN:Y35VQCEE
                                                   6Y120L0032611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了pc3000要求用maxtor硬盘,看了说明要刷固件,刷了以后就敲盘了。
硬盘是maxtor    120G的并口的code:YAR41BWO
                                                            N.G.G.D
              ...

你的硬盘可能要注册一下,才能用PC3000的。是不是???、

网友:
是的现在pc3000已经好用了,想修一下maxtor    120G的并口的硬盘

网友:
跳安全模式,加载LDR进去,从新写固件

网友:
跳安全模式,加载LDR进去,从新写固件写。没有固件呀

网友(2008-12-18):
PC3000只能用80G和40G的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