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26就是不亮

楼主(2008-11-04):
不会修集成显卡望各位老鸟能说的基础和详细点的维修基础和思路。在下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
刷下 BIOS 不行。那北桥坏了。。。。。

网友:
刷BIOS,测RGB阻值,HV还有

网友:
刷bios试试一般能搞定

网友:
先刷BIOS,再看北桥。

网友:
同意四楼!!

网友:
IO换个
如果不行
就是桥了

网友:
BIOS刷了,北桥供电正常的,也加压过了。内存都试了就是不来。我怀疑是显卡口或是其电路坏。还有三基色,可我不知道怎么量它的电压还有三基色。

网友:
各位的踊跃参与我的话题,我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内存不良会导致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也在内存维修版块发过此贴,但没人回,先换内存试试,把故障件确定下来再修

网友:
因是IO或者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内存也换过,还是不行,我认为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IO或桥喽

网友:
查GVA接口到北桥的电路,小三极管电容电阻慢慢排查啊

网友:
诶,放生了,主板被顾客拿走了。修的郁闷啊。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输出口的问题

网友:
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