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08-11-04):
华擎K7NF2-RAID主板,cpu核心电压怎么是3.3V,IC是L6916D,是这个供电IC坏了吗?不知可以用什么的代替?谢谢,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mos管是不是没问题?
L6916D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哦,谢谢了,MOS关没问题

网友:
这个IC没有代换的。
见意你还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谢谢各位,上真U电压就正常了,现在可以正常点亮就是自动开机,我拆了I/O不管用,南桥有点烫,使用正常,南桥触发模块坏了还是其他的地方?
今晚真倒霉修这个破板子害我挂了个巴顿。。。。。。。匆忙中忘了装风扇,开机不超过5秒挂掉,

网友:
这种板上假负载电压就是高,我一般用坏CPU测量VCORE。刚好你烧掉的下次备用.